激光用气体---[请教]

楼主(2007-05-08):
请教激光用气体N2,He,O2,CO2充满瓶的压力是多少?还价格是多少?

网友:

这些你找厂家,他们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网友:

1200

网友:

看你用的三元气体是99.99%还是99.999的

不同纯度的价格差距很大

南方大约8-10倍  北方大约5-6倍左右

网友:

工业用的99.9%,15MPa,约1000元

网友:

你用ROFIN的激光器,1年换一次(6000工作小时)省得麻烦,呵呵

网友: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激光用气体在激光加工中主要起什么作用?或者说气体激光器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激光气体是介质,比如CO2,进入光腔后通过高频高压放电,产生震荡,就有能量了

网友:

氮气

网友:

激光气体主要是保护及提高光电转化的气体.

网友(2007-06-10):

16000

网友:

法液空专门做三元混合气,问我就行. P9 ^/ q) x" T  v

网友(2008-11-20):
激光气体有便宜的二氧化碳激光混合气,近1000元/瓶,有几万元/瓶的高精密KrF激光气。可以看看www.51qiti.com上面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