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精度---[图,请教]

楼主(2007-05-08):
请问各位,附件所示冲压件普通冲床加模具能否保证精度?(正负0.01)

0.5厚冷板,43X86,要求两边平行度0.02,面平整度0.02

网友:

应该要用精冲设备才能保证公差要求,一般冲压周边的会有毛刺,保证不了公差的!

网友:

用精冲用该可以达到要求,如果数量较大的话建议材料用合金的。

网友(2007-10-16):
精冲,普通的只能达到IT13~14

网友:
估计精冲都危险 即使新做的模具刚开始可以达到精度 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网友:
可以采用级进模具 分2到3次冲裁落料  中间增加整形 难度不是很大

网友:
级进模具更加保证不了精度。分步多了累计误差就多了。

网友:
我曾经设计过一套模具客户要求的平面度是0.005   材料厚度:0.1   这么个零件都达到要求了 难道这个不能?

网友:
无锡大哥
级进模平面度我相信可以保证,但位置公差应该很难。图纸给的正负一个丝。

网友(2008-01-10):
期待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急于求学!!!

网友:
期待更好地解决方案,在线等待

网友:
先落料留0.2的余量,再修整

网友(2008-12-16):
理论上可以

议论上可以,很多都是0、1没问题,但是要精细了只能是长换精密磨具了

网友:
看看无毛刺冲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655&extra=&page=1
和精冲类似,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设备要用高刚性的冲床改!模具在一、两个班(一万冲次左右)后需修整。

网友A:
靠,我就做过这个产品的模具,一模一样的。一家贸易公司的单,模具开好了,给了检测费用,还来考察过工厂。因为后面还要收回扣,结果没谈好。对方经理要3万快的回扣,我们答应预付款下来了给10万给他,他不干,后来没做了。应该是骗子来的

网友:
对现实中的某些人无语,但是对技术继续学习中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A:
靠,我就做过这个产品的模具,一模一样的。一家贸易公司的单,模具开好了,给了检测费用,还来考察过工厂。 ...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