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二位二通换向阀的样本

楼主(2007-05-08):
为什么换向阀的样本都没有二位二通的,就是那种只有接通和断开二种情况的换向阀呢?

请哪位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目前没有二位二通换向阀生产,在需要这种功能时都用二位三通堵住一口代替。如果你实在要用,意大利阿托司有。

网友:

二位4通换向阀堵两个口也可使用

网友:

怎么会没有呢?请问楼主是要求电控还是手动的?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目前没有二位二通换向阀生产,在需要这种功能时都用二位三通堵住一口代替。如果你实在要用,意大利阿托司有。

原来如此,这样堵住一口也可以,明白。

网友:

   ATOS有二位二通换向阀,我有样本但在附件里传不上去!你想要给我留个信箱或是QQ什么的我给你传去!留着以后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是不?

 z* z' V( D

看哪个?并没有发上来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OS有二位二通换向阀,我有样本但在附件里传不上去!你想要给我留个信箱或是QQ什么的我给你传去!留着以后用吧!

1 z0 l% J6 U X1 ?& P" [

我找到了ATOS的两个样本,E010和E020,但是里面的换向阀,顶多有二位四通的,没有二位二通的。你发给我吧:buaa_sunp@126.com

网友:

样本已经发去!请查收!

网友:

请问多于的孔怎么堵?

网友:

用两位四通阀代替,堵部分油口,推荐把T口打开接回油,以避免因泄漏造成的困油阻力。

网友:

十二楼说的很有道理,我们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两位两通的阀很多都是插装阀。
象CCC,SUN,VICKERS等都有。
是二楼说的有道理,选中位O型阀,堵住A口或者B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