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线机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7-05-08):
各位高手,有谁见过穿线的机器,就是一般的电感绕线机。

磁圈内径1.2mm, 外径3mm, 要在圆环上绕上线径为0.2mm的铜线,绕20圈。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机构怎么设计,有没有相关设备的照片啊。

网友:

你可以到生产环形变压器和自耦变压器的企业看一下环形绕线机,会有启发的。

网友:

呵呵~~~

现在的厂可不是说进就进的哇~~~

关键是LZ,你想知道它做什么呢?

:)

楼主:

用在小形电感的绕线啊,不过孔太小了,
稍大一点的绕线我见过

网友:

前一段刚好有考虑这个东西。

目前现有的环绕机 绕线后最小的完成内径只能做到2.9---3MM左右。

你这个 “磁圈内径1.2mm, 外径3mm”非常小了。

算一下人工绕一个要多长时间?工钱要几分钱?量大的话做设备才有优势。

网友:

你这个产品要绕一圈多才够20圈。

节能灯上用的只有几圈,而且分三股(见图),做复杂设备意义不大。(上面的环绕机一万多一台)

(绕一个约3分钱,熟练工一小时只能做1000个左右。),量倒是挺大。

各位看看能否做个较简单的辅助设备?

网友:

借这个贴的机会,请大家多参与。

0.2mm的铜线稍微细了一点。

像这个能否作为社区的小项目讨论?

网友:

看样品可不象0.2mm的漆包线呀?这几圈手工穿也很快的。

楼主:

本人再详细的讲小电感绕线的情况
电感圈尺寸是  内径1.2mm, 外径3mm
线是四根直径0.1的铜丝绕在一起的,注意,不是全绕,只是头,中,尾三处绕了一点,线长35cm
在电感上绕20匝,
一般工人一天八小时也只能做一千来个,
目前好象没有相关的自动穿线设备,其实,这个设备还是蛮有市场的。
各位能有什么好点子可以拿出来讨论。

本人想过:
饶内径约10mm左右的电感圈用的是一个弹性的、开口的、外圈带有凹槽的钢圈,靠四个滚轮支撑内圈,先将磁圈从钢圈的开口处套上,在将线穿过磁圈绕到钢圈上,然后反转钢圈,线就绕上去了,

上面说的有点罗嗦,估计有点难以理解,可惜没有图片。这个机构是比较巧的,没见过的可能一时难以理解。

网友:

楼上的:
你的想法是对的,市场很大。我在2002年时就有考虑这样的设备。可惜一直没有方法,最近几年也经常看到厂家这样的产品,你得还算大的铁芯,还有更小的呢。一直没有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品可不象0.2mm的漆包线呀?这几圈手工穿也很快的。

样品照片是0.2mm的漆包线,磁环内径4.5mm左右。

节能灯电子镇流器上用的,量很大。手工穿面临价格与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网友:

关心的人,不多,没发现我的错误。

更正:

熟练工一小时只能做100多个,工价很低的,现在很多小厂都发回去农村做了。

网友:

我说呢
一小时做1000,速度太快了
那样每天8小时.月薪到2400.在非技术活中算高的了

网友:

1.2mm内径,20圈0.2mm的铜线是会挤压在一起的,如果不考虑重叠的话,我倒是有个想法

网友:

这个是流程图,根据实际情况,闭环、开环步骤可以省略,如果空间不够,可根据铜线缠绕后的特性加一拨线步骤。初步的思路,不足请指正或补充,谢谢!!

网友:

没太明白地瓜大侠的意思。

是针对“线是四根直径0.1的铜丝绕在一起的,注意,不是全绕,只是头,中,尾三处绕了一点,线长35cm 。”这种情况设计的吗?

这种设备关键是性价比。如果要一个人伺候它,效率又不高的话,做了没太大的意义。

0.2mm的铜线有些软,要不好办。

网友:

海山老师好
    针对的是单线绕的方式,而且整个过程是自动进行的,无人工操作,一般用12V伺服电机就可进行控制的方式,软是最好的,进料线用的是连续长线,只是缠完后,机构控制切断~~~效率还是有的缠20圈呢,总比一个人单缠来的快的多的吧~~,只是各部件的加工和制作是否有难度,还有精确控制~~毕竟俺搞得都是粗活

网友:

因为磁环内径太小,而软线需要引导。

地瓜大侠再说说看。

网友:

实际上就是2个环,引导软线的主动旋转的是开环~~,磁圈就是固定环

网友:

我转贴的环绕机图片与地瓜大侠所说的大致一样。磁环是在转的。

因为受引导钢圈结构的限制,所以才有最小完成内径要求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