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液压缸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08):
1.伺服液压缸与普通液压缸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2.测试手段和指标有何不同?
3.密封件如何选择?
4.缸筒和活塞加工有什么要求?

网友:

请提出具体的实际问题。这些似乎是教科书问题。谢谢!

网友:

伺服液压缸除满足普通液压缸所要求的力和速度特性外,更侧重于输出量的控制特性,因此要求具有惯量小、摩擦低的特点。因此经常会有空心活塞杆的结构和低摩擦的密封形式。为了保证控制性能,必须对缸的输出进行检测,为此一般都会安装位移传感器或其他类型的 传感器。

网友:

贝贝讲得非常清楚了,但要设计出产品,要费些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