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弹簧,平均2天更换一次---[请教]

楼主(2007-05-08):
请问楼主:
我用的压缩弹簧,线径0.5mm左右,常温,频率约1分钟/次,平均2天更换一次弹簧。我想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1.使用不当 2.质量问题 3.在设计问题.
以你经验,那种因素可能性比较大些?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为什么要两天换一次,是弹性减弱,还是断了?最好能传个图上来看一下,
我感觉应该是“设计问题”!

因为,我们有一个设备上也有一个压缩弹簧,每天压缩一万二千次,一年都没坏。

syw   070508---21.35

网友:

恭喜发贴到达1000

网友:

暖水瓶 网友好!

你真细心,我自己都没注意我发言居然已经一千次了!

那么第一千零一页的发言送给你!以表谢意!

谢谢你的提醒!

syw  070508---22.15

楼主:

弹簧是用断了。我也觉得奇怪,凭直觉,那弹簧应该用几个月都没有问题的呀。有可能是压缩量太大,或者使用者比较粗暴造成了。

网友:

合图纸要求吗?
如果合,那设计肯定有问题.
如果不合,那先按图做来试试再说啦.
我看八成是弹簧太脆(处理太硬,过火)啦.

网友(2008-09-20):
弹簧规格是什么呀

网友:
发动机气门上的弹簧使用的频率也比较高,最少每分钟1000次以上,也很少有坏的,需要好好找一下原因了

网友:
应该是设计时选择的参数、材质问题

网友(2008-10-28):
主要是材质和热处理两方面的问题。

网友:
可能弹簧节距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