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如何定中心

楼主(2007-05-08):
本公司员工在操作摇臂钻钻孔时,经常把孔钻臂,请叫是什么原因!如何操作!

我们先在加工中心把孔点出来,点的孔没有问题!我想是操作上有问题,可能是

在定中心时,和锁紧摇臂钻是有问题,请问如何解决此问题?如何定中心!

网友:

钻头刃尖是否在中心?        拉杆等是否稳定?

网友:

孔不垂直,查一下主轴是否垂直,主轴是可迥转的,要到零位锁紧,工作中出现过这种情况。
孔钻偏,钻头没磨好。

网友:

所紧块是否老话
所不紧
或钻头摸的偏了

网友:

如果是旧设备,一般是导轨磨损,最好检查一下变速箱导轨和摇臂导轨的间隙和平行度,间隙大或不平行,锁紧时主轴跑偏,还有立拄锁紧是否到位。

网友(2009-07-15):
先用一芯棒定位,锁紧!然后换钻头加工

网友:
钻的孔孔径多大? 钻偏了多少?若孔径大于30左右, 一般摇臂钻在钻孔时,偏1MM是正常的,机床精度就是这样.  用群钻将中心磨高一些,有中心孔应该不会有问题. 若要求位置高, 也可以先在加工中心先把要钻孔的钻头钻尖先钻出来(只要钻头切屑部份进入工件), 这样在摇臂钻再钻时,就不会再跑偏了.

网友(2009-08-30):
另外,你若是在加工中心点好中心孔,你用车床顶尖先装在主轴上,对好中心孔.再压紧工件.这样比较烦.但位置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