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断一个直径为36,厚度0.6的圆管,要求冲齐不变形---[请教]

楼主(2007-05-08):
冲断一个直径为36,厚度0.6的圆管,材料为不锈钢,要求冲齐不变形,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要求?感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Re: 冲断一个直径为36,厚度0.6的圆管,材料为不锈钢,要求冲齐不变形,有什么办法可以

只是为了切断吗?为何不用割管机效率高还不变形。用模具做这个有困难。

网友:

下芯子

网友:

模具不太好做,为什么用模具切管?

楼主:

用割管机的批蜂大,这是用来做茶壶嘴的,3楼的想法可以考虑!

网友:

再加一个定位装置看可以吗?粗略考虑的。后续光饰。

网友:

一点也不变吗
简单的可以用切割机来做

网友:

六楼办法好,但芯子尺寸要取小点。

网友:

原材料多长的?可否考虑旋转着滚切 但也要放芯 这样切口很好

网友:

是的9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2007-10-14):
管子料的长度很关键芯子放入放向方法尺寸结构也是关键另外生产批量成本都要考虑

网友:
9楼的芯子好做吗?不变形芯子和钢管怎样配合,有间隙不也会变形?

网友:
旋切的话就怕有变形,管壁薄啊

网友:
做一把很薄的圆形片切刀 但切的时候要转动
芯子上开条环型槽  切出来剪口很好的

网友(2007-12-27):
我有个不成才的想法

第一你要做个和圆管一样的内径

网友(2008-03-26):
用滚切的方法比较适合,用模具来切始终两头部分容易变形。

网友:
用切管模应该可以的,不过可能有毛刺或塌陷。刀片制作参照附件。

网友:
主要看原料的长度,
如长度在2000以内可以考虑加芯料,
这也是俺的观点,
最好在冲时设计一个拉力推进结构,
这样设备就将成半自动了

网友(2008-05-19):
变行范围(也就是公差)?

网友:
不能车床加芯切割

网友(2008-09-02):
车床切断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用激光切割,太easy

网友:
回复 楼主:

1)加芯冲剪,有少量变形,芯和管有间隙。
2)用旋切刀口冲,漂亮有局限。
3)也可以用手工切管器的原理做个切割设备,只要刀口做的好,也不错,只是长度不是非常准且孔内有毛刺,须再处理

网友:

你可以用仪表车床割啊,不会变形还无毛刺

网友(2009-05-20):
不知你对废料的大小有我要求。我倒做过。电话13917953814

网友:
主要看要求如何了,如果用9楼的,加工效率就下来了啊

网友(2012-04-27):
见过一种旋切PVC管的工具吗。两个滚子垫着,加一下薄切刀。切钢材的话只要换掉刀的才质再加上刀的动力就可以。刀具转速要慢。快了会有毛刺。

网友(2013-10-17):
怎么看不到那个方案图

网友:
这个肯定是要放芯子的。不过我不知道要放什么芯子,我只见过管子在弯折的时候放了沙子在里面,防止变形和弯裂

网友:
用线切割!!!!!!!!

网友(2014-02-13):
高手能传个图看看吗,让新手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