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solidwoks画链条呢?---[请教]

楼主(2007-05-09):
再怎么样用solidwoks画链条呢,还有电机?

就是图中的那种链条。

网友:

我的一个方法:先画单个的。再在装配体中进行组装。不过会比较费时。而且不好控制它的形状。想控制形状最好做个草图装配进去。

网友(2007-11-26):
链条问题

是的,我今天也画了一个链条,好麻烦的,画出来还不好用,形状难控制.还不能运动.如果链条比较长那麻烦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如果画不会动的链条还是比较好画的,先画一个装配链条,然后用线形阵列.就可以了,

网友:
做成子装配体,再装配,1变2,2变4,4变8……。可在合适时“解散子装配体”。至于形状,可以在装配时做一个只有草图的零件并插入一起进行装配,那个草图就是你想要的形状。草图要有相应配合用的轴或点。然后隐藏。几年前我就这样用过。形状规则(比如圆)可用实体零件,可省去产生配合用的点或轴(只用相切)。

网友A:
个人看法,先画链条的中心曲线(或直线),在曲线上建立一个链节,然后沿曲线阵列

网友(2008-04-18):
装配好后能动么?如果电脑配置不好还可能跑不动哦。我试试看,

网友(2008-09-20):
好啊,链条怎么做

网友:
呵呵,画一个然后进行装配,直线部分可以阵列,
转弯部分的解决方法是(我的)添加一个辅助曲面,即取其节圆线做草图,生成曲面,
加入装配体,然后依靠相切关系,装配完成后将曲面隐藏,链条,链板均可

网友:
我是先画一个链条,然后用阵列,要多少就阵列多少

网友:
个人觉得5楼的方法好!

网友(2008-11-23):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先画链条的中心曲线(或直线),在曲线上建立一个链节,然后沿曲线阵列

版主的办法是可行的,我前几天用此办法制作了一套旋挖钻机的履带,而且还会转,很爽

网友(2009-04-05):
回复 网友B:
同意!如果能再加上链条板之间角度的限制,模拟运动起来,也许会更自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