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马达、气动马达和液压马达的比较---[请教]

楼主(2007-05-09):
请问

电动马达、气动马达和液压马达,它们的性能价格优缺点对比。

诚心恳求高手指点!

网友(2007-10-15):
个人认为:气动马达是最安全的,其次是液压和电动,主要是因为动力源的原因.

网友:
个人认为,在电机直驱技术成熟之后,电动马达可以取代大部分的气动及低压的液压马达,目前,电机直驱技术购建的力矩电机DDR及其直线电机DDL己经在很多方面取代了液压气动马达,目前主要是价格太高,技术主要掌握在国外的公司手中。

网友:
我想液压马达目前主要还是用于大功率小空间的使用场合,气动马达在高速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如装配用的工具。

网友(2023-11-28):
先考虑电,其次气动,最后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