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油缸密封问题---[求教]

楼主(2007-05-09):
各位大侠好,现课题需要设计一个油缸,要求油缸中油温达到400度,不知那位大侠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可否告知采用何种密封方式好一些,该如何设计?谢谢了!

网友:

用四氟乙稀材料做密封

网友:

有点资料供参考

网友:

温度超过400度,只能用硬填料密封,如石墨盘根,有多种材料可选。

楼主:

谢谢大家,想再问一下,能否告知一下这种材料的采购地址。

网友:

油压缸的密封一般使用盘根,而且是具有聚四氟乙烯表面包袱的石墨盘根.
耐高温达500度左右

楼主:

真是太谢谢大家了,论坛上高手就是多呀,想再麻烦大侠告知一下,这种石墨盘根该如何使用,设计活塞过程中是不是就像普通活塞一样设计,等把这种盘根直接缠绕到上面就可以了?还用这种情况下的油缸一般采用什么材料呢?用不锈钢吗?谢谢。

网友:

间接办法,建议采用水冷的方式设计油缸,如采用硬质密封压力不会设计的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