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炭保护焊过程中,如何防止焊接气孔的产生?

楼主(2007-05-09):
各位好,想问一下,在二保焊中,如何防止气孔的产生,如果产生了气孔,应该怎么处理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修整、打磨重新焊接

网友:

绝对的要避免,有就是反攻
注意控制好热处理及材料的C含量,新人要多和老师傅请教,也许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气体保护焊出现气孔,主要从气体保护这一方面来找出原因.

网友:

看看保护气怎么样(比例,含水等),如果条件允许可看看水压和气密,发现漏的可用氩弧焊补一下.

网友:

要保证焊枪气管、送丝管的畅通无泄漏

网友:

刚入行,不太懂。
和气体的质量有关吗?

网友:

二气保护焊,不但气体要好。气量保护要充足。工件一定要干净。

网友:

氣路暢通,氣要純

网友(2008-05-02):
注意控制好热处理及材料的C含量,焊条要干燥

网友(2008-11-20):
我们干了一批出口的活,焊缝车了后发现有少量气孔,就补。结果一磷化,出现了许多斑点,怎么都遮不住,丑的不得了,不敢决定是否发货,就上报老板,结果被猛批一顿,窝火的不得了。

网友:
如果是表面密集气孔,第一要检查保护气体的流量,再查气体的纯度.这两个都没问题,应考虑焊接现场风速是否超标.焊件表面是否有严重锈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