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斜齿轮---请教

楼主(2007-05-09):
我门厂最近让我加工斜齿轮,由于我刚刚接触,只会加工直齿的.现在给我了这个任务,让我研究,怎么弄,我很急啊.我师傅出事了,

麻烦大家给我讲一下,加工斜齿轮都需要算什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bbs.cmiw.cn/forums/14707/ShowPost.aspx

网友:

呵呵。看来你对刀具还没有真的理解,呵呵

楼主:

可以举个例子吗?

网友:

加工斜齿轮是齿轮加工最基础的技术.多看一下书.
1:是磨齿或是滚齿加工或插齿加工?
2:普通设备有差动挂轮,数控设备则可以编程解决.

楼主:

是滚齿的!那该怎么做,我找了很多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2007-10-20):
把差动算出来,刀具可以找专业厂家帮你设计,找一本计算斜齿的计算公式,其他的跟直齿没什么区别

网友:
刀具不一定要定做,标准刀或许也能用。

网友:
滚齿加工+滚刀就可以了,斜齿需要计算公法线和跨侧齿数来测量。一般图纸上都有这些参数,只要有人教你操作,你1天就会了。看上去你们公司规模很小,设备很破。

网友(2008-06-02):
你有床子说明书?上面有介绍.或者去看金属切削手册.

网友:
看书效率低,找个师傅教半天就会了

网友:
斜齿轮加工

斜齿轮的加工是在正常的加工直齿轮方法上加上“差动”计算和调整,让滚刀的齿摆成与斜齿轮法向啮合,加工上差动挂轮就一切ok了,最后测量的是法向公法线尺寸,如果图纸上未标明还得找一个计算斜齿轮公法线的公式自己算一下就一切完成了。祝你好运。

网友(2008-07-05):

滚齿机上加工斜齿就是把差动挂轮算好和挂好

网友(2008-09-15):
回复 楼主:

这种基本问题还是要在实际中多摆弄,自然就会了。

网友:
最 主要是差动啦

网友(2010-07-05):
机械加工不了解,要多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