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批量加工---[请教]

楼主(2007-05-09):
请教各位高手,螺栓加工有几种方法?尤其对批量加工有几种?

网友:

你没有什么要求,空说,普通的理解还是旋风最经济

网友(2007-07-22):

用冷镦机镦出外形,用滚丝机加工螺纹

网友:

搓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