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马达同步等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09):
请教各位朋友:

我现在遇到个问题。我原来用分流器控制两个马达。在一个马达不动作(大负载时)或转速小,另一个马达转速大时,分流器的外泄很大,导致系统不能正常或在高压区工作。为了省事解决这个问题,朋友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百合心 你好

欢迎你加入社区,望积极参加社区的讨论,不要只提问题呀.呵呵.......

在电气版块发贴....用分流器控制两个马达的同步?这马达是电机吗?电气系统使用的分流器是一个功率较大,阻值较小的电阻,是用于检测电流提取测量电压的.怎能控制电机的同步?
如是液压分流器控制液压马达.应到液压版块发贴.
因液压分流器种类很多.液压马达的种类也很多.匹配也是问题.所以请把问题介绍详细一下.谢谢.

楼主:

液压的马达,谢谢2楼的朋友。
我应用的场合主要是在一个马达在非常低的速度的时候,另外一个马达速度还高,最后是两个马达同时停止,问题是用液压分流器(两个齿轮马达同轴串联),这样用会形成始终有个液压分流器会产生泄露。但是分流器是同等流量的,一个马达低,另一个供给马达的流量也相应低了,不用分流器,改用别的比如分流阀,体积庞大,主要想问问各位朋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百合心 你好

“一个马达在非常低的速度的时候,另外一个马达速度还高,最后是两个马达同时停止,问题是用液压分流器(两个齿轮马达同轴串联)”????
为什么两个马达,同轴不同转速??
如两个马达变比同步,用比例阀,电气控制会更简单。

网友(2010-09-30):
同步马达上的溢流阀你调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