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制齿轮加工工艺过程?

楼主(2007-05-09):
今有42CrMo 材料齿轮,模数10,齿数68,齿宽200,齿轮精度8HL(GB/T10095),请问各位专家,从毛坯(铸坯还是锻坯?)到最后完成,如何设计工艺路线?急盼!

网友:

在右上角输入42CrMo ,Go搜索下,有这方面的讨论内容  齿轮加工工艺如何编制可看下加工工艺方面的书籍(典型零件是车床主轴,齿轮,箱体) 传张图纸上来。

楼主:

没有图片编辑软件,用word文档上传。请将该零件工艺过程简单写一下。谢啦!

网友:

最终热处理可以用激光淬火或高频淬火.

网友:

从零件图看,此零件要求不高  42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  1铸造(ZG42CrMo,轮辐上孔不铸出,其余放余量),去浇冒口,清砂,完全退火,喷丸清砂。  2粗车  3调质  4精车  5划钻(或模钻)轮辐上孔  6线切割内孔键槽(如轮辐上孔已铸出,割孔至尺寸)  7滚齿  8钳工修毛刺,棱边倒钝。   因是全加工件,可省去静平衡 7  齿轮加工工艺在<机械制造工艺学>有专业介绍

楼主:

谢谢,不过我的<机械制造工艺学>课本上没有介绍,可能太老了。  我们现在实际路线是先铸造,后调质,然后粗精车,滚齿,划钻,插键槽。请问  不知加工前就调质,是否可以(因42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  8级精度,线速度9-10m/s,滚齿机是否可以达到,是否需磨齿?

网友:

1教课书上是没的,专业书上有介绍
2铸后要完全退火,铸后直接调质也可以,但对调质质量有影响
3先钻孔后滚齿,可以用压板压紧滚齿,孔己铸出是另当别论了
4滚齿后是否需磨齿,看实际需要。

楼主:

铸后直接调质是否还要先完全退火?

网友:

不管什么铸件,铸后肯定要去应力热处理

楼主:

去应力退火好象是低温退火,也就是说铸后既可完全退火,也可进行低温退火

网友:

铸后热处理功能;1去应力,2获得不同晶向组织,3改善切削性能或为后热处理作准备
铸后热处理由铸造厂负责处理
不同铸件,用不同的铸后热处理方法
不要省去预先热处理,否则对后热处理质量有影响。

楼主:

退火由铸造厂负责,回来后我们再进行调质处理;还是直接由铸造厂不退火仅进行调质处理?

网友:

铸造,完全退火。不要省去完全退火而直接调质,可以完全退火+调质
回厂后不提倡调质后再金加工,应分粗、精加工,
一般调质前要经粗加工,1改善调质性能,2减少金加工应力

END点到为止

楼主:

万分感谢!

网友(2007-08-16):

8级精度,滚齿机可以达到,不需磨齿。

网友(2007-10-26):
要先退火消应,再粗车-调质-精车.我看到KATU是这样做的.因为毛胚表面不处理调质会不均匀.

网友(2008-12-16):
多谢

有你的这个东西 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0-04-20):
8级精度根本就不需要磨齿的,如果实在想保证的话,剃一下齿就可以了,剃齿就可以达到7级精度了!
5 Y  ?/ k4 z' R0 j调质之后就可以粗精车的!

网友:
支持! 16# 刘长风

网友: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v

网友:
8级精度,滚齿肯定能达到的!

网友:
正在寻找着方面的资料,谢谢! 哈哈

网友(2010-11-04):
谢了,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