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KW的电源能启动110KW的电机吗?---[请教]

楼主(2007-05-09):
<>请问60KW的电源能启动110KW的电机吗?
<>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你说的电源是指什么?空开?还是变压器?还有110KW启动时是否星三角转换?
如果是星型启动,应该是没问题,当不宜长久运行。

楼主:

多谢楼上!是带负载啊!大约需要110KW的功率.因为受场地限制,只能有大约60KW的电源线接过来.

网友:

差得太远了,绝对不行,否则电线会因为过载引起火灾。

网友:

星三角已经胜任不了了~~~

你可以参考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控制线路~~~

楼主:

多谢4楼!5楼!改小电机吧.以后有问题再请教各位!

网友:

应该改,那里能超那么多呀,就算有变频电源加上变频器都难,反正是很不合适长期工作的。

网友(2007-08-03):

不要说启动,就是正常运行也要把电源烧毁的呀!

网友:

电源功率差的太多,无法满足工作要求。一般来说单台电动机的功率最好不要超过电源总容量的1/3,否则启动时将会对其他正在使用的电气设备影响较大。

网友(2007-10-16):
启动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保持,还是建议楼主不要冒此风险

网友:
回楼主,如果要强行带的话,时间长了,电源线会软化发热,引起短路,所以请楼主慎重使用!

网友:
建议采用变频器

网友:
如60KVA的电源,肯定不能为100KW电机提供能量。

网友:
把电源有升压器后在接在电动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