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表面加工---[请教]

楼主(2007-05-09):
不锈钢表面要怎样进行抛光才能使其光亮度保持的长久.

网友:

不锈钢表面的抛光要保持长久,应该与抛光方法没有关系,关键是不锈钢的材料,一般要是含镍8%以上,就不容易表面氧化,保持光亮就相应长久.

楼主:

材料是 316   这个是确定的  所以只是看看用什么工艺

网友:

做钝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