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速钢刀具刨Q345遇到困难---[请教]

楼主(2007-05-09):
我公司最近加工一批Q345的产品,是用龙门刨床加工。刀具是高速钢,但是遇到如下问题:1、容易烧刀,刨一两车就要换刀;2、产量比加工Q235下降50%。请问各位有否更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Q345的含碳量应该达到0.3~0.4%了,属于调质钢了,可能是热轧板,表面有氧化皮硬点。容易毁刀。你更换硬质合金刀看看。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是T型热轧钢。有合适的白钢刀吗?硬质合金刀肯定可以的,但是太贵。

网友(点评):
现在 ,合金太便宜了,对于前几年来讲就是 ,白菜价!!!

楼主:

另外,该材料的硬度达到140HB.

网友:

140HB硬度比较低,是热轧时表面的硬点氧化皮,你在加工前用手砂轮表面抛一下应该可以。这个没法在便宜的刀具上解决。
0 P+ ?; l$ B+ O$ G3 B我开始以为是热轧后回火处理不好,看来不是。

网友(2016-04-29):
高速钢 速度是起不来的 高转速就会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