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表面处理方法---[图,请教]

楼主(2007-05-09):
此零件材料为轴承钢,尾部呈灰黑色,请教一下高手是用什么表面处理方法处理的.

4 K7 S% z! K T

网友:

顶一下
猜的,估计八九不离十;整体发黑后磨大外圆

网友:

也有可能是QPQ盐浴氮碳共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