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国产万能工具磨、平面磨床---[请教]

楼主(2007-05-09):
我家有一个小加工作坊,我想了解一下目前国产的万能工具磨,平面磨床的相关知识,因为我们打算上,万能工具磨主要是磨立铣刀,锯片铣,钻头,车刀,最好也能磨其他的工件,如直径在100左右长度在600左右轴的,平磨主要是为了提高加工精度,加工的零件一般不会太大,但是不知现在的磨床是电动的好,还是液压的好。我想打听一下,国产的哪家设备质量好,价格相对便宜,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进口的万能工具磨比较贵(3~5W),最近我们打算买一台浙江台州的,约1.3W,带不同配置,可以磨钻头,铣刀等,也不错的。不过对操作者也有一定要求的。

我曾经把图片发过上来的。

楼主:

憨大虾,能告诉我该图片的网址吗?各位前辈还有其他宝贵建议吗?

楼主:

请问到底液压和电动那种好?

网友:

中国机械网有专业的参数和范围,不知道你是想了解那些具体方面的

网友:

你可以登陆www.omikronusa.com去看下,此公司是生产工具磨床的老大级,在1950年就开始生产磨床了,05年才被美国人收购的.目前主要生产五轴五联动的工具磨床,以及各种其他数控工具磨床、数控滚刀刃磨床、数控拉刀磨床等世界尖端技术的数控机床.这家公司还生产德国技术的立式高速拉床,从6T-30T的都有.

网友(2012-04-17):
引用 网友A:
进口的万能工具磨比较贵(3~5W),最近我们打算买一台浙江台州的,约1.3W,带不同配置,可以磨钻头,铣刀等 ...

问下大侠:你们之前买的那台台州的万能工具磨床用的怎样?我们公司现在也想买一台万能工具磨床,但不怎么了解行情?

游客

网友:
看来还是买好点的。
是“卖机器的公司....”
甭提啦!买机器的公司派人来调试,同时培训我们的工人,其结果是:来调试的人,弄了大半天没搞好,自个把机器扛回去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