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东西哪里有买,或者可以代替的

楼主(2007-05-09):
是SOLVIAS的东西

好象是液压上的吧

d c

需要更换那1对接头

网友:

拆下来,测绘,自制,不难的。

网友:

看样子是个流量计哦?

网友:

这好像是油温和油压的检测头。望楼主把问题讲详细些,别让大家猜谜呀。呵呵。。。。

楼主:

我今天去公司用DC拍2张那东西的照片传上来

楼主:

照片如下
急用啊 最好有现货 国产的也可以

网友:

这是一个单向阀,起背压作用,保证压力在一定值。自制时,只要弹簧不改就好了,没难度的。

网友:

陈真 你好

这是快速接头。可快速连接和断开液压油路,并在断开的同时将接头两端封闭,油液不外溢。
在液压配件门市有售。种类,规格很多。如买不到合适螺纹的接头,在管件主体与快速接头间自制个接头,即一端与管件主体的螺纹连接,一端与快速接头的螺纹连接。

网友:

在购买时要注意是美制还是英制,也有公制的。

网友A:

上面的实物图是不是一边是母头,一边是公头啊?一般的液压配件销售处就有卖吗?

网友:

这种配件液压门市多得是,如买不到完全一样的,自制个转接头.

网友:

他都是一套的吗,连防尘塞和集尘管?

网友:

是快速接头,通径多大?螺纹多大?介质?我就有啊

网友:

这个是快速接头,上面说自制的估计是不熟悉这东西,别看小小的两个快速接头国产的用1个多月就漏油,建议你买进口的,你可以找上海意图奇公司的王经理。

网友(2012-06-04):
快换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实物图是不是一边是母头,一边是公头啊?一般的液压配件销售处就有卖吗?

是一公一母;分锥型口和球型口。至于哪卖,没去购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