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平面度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7-05-09):
请教各位:

三坐标在测量平面度时,输出的结果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和粗糙度有什么关系和区别?和传统的检测方法结果又有多大的不同?

网友:

一般说来,有两种获取数据的方法,单个打点获得若干关键位置的点,如远点与区域内比例点,详情可见具体工艺要求或者国家标准对于平面度判定要求的取点原则。一般取3到4个点即可。另一个是扫描的方法,获得高密度的点集。

如果是高密度数据,则数据的分析处理一般按照下面的思路。第一步,滤波,滤波分两种情况,滤去平面波度变化的影响(可以通过设定截止波长或者截止频率)和滤去评价长度上的个别坏点(可以通过+/-3sigma变差筛选),滤波的目的是去除假点或者坏点,这些工作一般在编制程序时,从程序中选择即可,无需自己编写代码。第二步,分析滤波后的数据,可以通过计算最小二乘平面,或者其它包容平面来计算平面度。第三步,输出分析图形或者平面度数值。

如果是低密度数据,可以参照国标中分析数据的方法,如:三远点建立基准平面,第4点到上述平面的距离即为平面度。等等。

网友:

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楼上的兄台,能介绍一下最小二乘法吗?像用最小二乘法如何计算圆的,等等.
谢谢了!!

楼主:

手动采点,4点能够真实反映出平面度吗,单个打点可不可以采多个点?

网友: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平面度的公差要求。显然4个点应该是不够的。3点确定一个平面。4个点平面度几乎接近于0,没有多大意义。应多采几点,建议10个点以上。最好机床自动测量,探测方向沿着工件的法向方向,测量准确度较高。
平面度是比粗糙度更宏观的概念。也就是说平面度是微米量级的,而表面粗糙度是更微观的概念。
三座标在测量平面度时,用测量点以最小二乘拟合一个平面,包容所有测量点的两个平行平面间的距离为平面度。这两个平行平面平行于拟合的最小二乘平面。
最小二乘法的原理是,所有测量点距离拟合元素(平面、支线、圆、圆柱)的距离的平方和最小。
Ei=1-n((Xi-XO)^2+(Yi-YO)^2-R^2)为最小。公式较复杂,自己推导吧。

楼主:

测量机测量出的平面度,与传统的方法检测出来的结果怎样来比较?还有就是在平面度不好的情况下,两个平面之间的尺寸是怎样反映出来的,是不是用AVG,MIN,MAX,来综合体现?

网友:

2楼一剑和5楼的feifei2003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搂主所说传统的方法,是不是拿个表座放在被测平面上(被测件较大)推表的方法啊。
如果是这样,传统的就是你所说的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二者的算法不仅不一样,适用场合不同。测量机所采用的应该是接近理论的。
传统的是满足现场使用。严格来讲应该采用测量机采点评定的方法。
而且,平面度采点评定方法也不只最小二乘法一种,还有最小包容区域法、对角线平面法、三远点平面法。以前和一剑交流过类似问题,一剑是高手我就不弄斧了。呵呵。

楼主:

测量机采点受粗糙度影响较大,虽然说,测量机采用的是理论的,但是,实际使用时并不一定适合,

网友:

为什么说测量机采点受粗糙度的影响?难道你的平面度的公差只有0.001mm?如果要测得准,采点密度必须大。

楼主:

比如说,粗糙度12.5与0.8的结果会相同吗?是不是,在探针的选择上有什么要求?

楼主:

采点密度怎样控制,根据公差大小?

网友:

粗糙度为12.5和0.8的平面,对平面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粗糙度越大的平面,最好尽量选择直径较大的探针。
测量点数和测量点的分布的确定,应该考虑下列因素:
?        名义形状(形状几何元素的类型,例如圆,平面,圆柱等)
?        被测参数(例如圆的直径,圆柱的高等)
?        被测工件的几何形状的完整性(圆/圆弧,圆柱/半圆柱)
?        允许偏差和公差
?        工件的功能(设计目的)
?        加工过程和加工工艺,以及可能产生的误差类型和数值(例如,无心磨削形成的三棱形的形状误差,模锻零件的毛刺和缺陷)
?        坐标测量机的性能(测量范围,传感器,测量不确定度)
?        占用适当的测量时间
?        被测参数的类型(尺寸参数,位置或形状参数)
?        测量结果允许的测量不确定度及置信区间
?        测量目的
坐标测量机的操作人员可以在对工件进行手动测量或学习编程时,考虑工件可能的轮廓误差,仪器的探针/探针组合,工件的装卡方式等因素,同时根据曾经测量过的同样类型或相近零件得到的经验,决定测量点数和分布。操作人员还可以根据测量结果判断和决定,采用的方案是否满足了测量任务的要求,是否需要再进行测量点数和分布的改变。

楼主:

谢谢各位,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零件的平面测量好了,我想知道零件的各个区域的点的值以比作较从而对实际加工过程提出参考建议,那我是不是需要在建立了一个基准平面后再去测量点然后再比较?

网友:

如果,测量点数足够多的话,直接看所有测量点的坐标值就可以比较了。当然前提是最好以这个平面建方向,只要看一个坐标值(如z)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还想请教,被测量的两个平面互相不平行,比如说成八字型,那他的尺寸测量机是怎样评估出来的,这个值我们又该怎样去评判他?

网友:

我使用的坐标测量机有好几种评价方式,有点到面、点到点、面到面的评价方式。看你如何选择。一般情况,我们选择点到面,即一个平面重心点到另一个平面的距离。如果两个平面不平行,我也不好说。你可以都试一试,看看每种相差多少,取个平均的吧。如果两个平面平行度差得很远的话,两个平面间的距离的测量不确定度会很大。看你如何决定吧!

网友(2007-06-10):

受益非浅!

楼主:

有道理,那我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像形位公差不好零件,他的尺寸怎样去考量?

网友:

当形位误差不好的零件,在评价尺寸时,其测量不确定度应放大。也就是说,测量结果的不准确度会越差。通常,可以加大测量点数,尽量减少应采点密度不够大所带来的影响。点的分布也要尽可能的均匀,尽可能的广。同时,你可以试一试用不同的点的分布和密度,看看测量结果的重复性。对于估算测量不确定度也有一定的影响。测量结果是多少就是多少,还可以取多次测量的平均值。但结果的准确性即测量不确定度,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楼主:

的确,测量的不确定度是会被放大的,可不可以,用不同的基准对测量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出到底在那个环节出了问题,这样在测量时,就不是简单的看结果就完事了,我想,这和零件的具体使用有很大的关系吧。三坐标的软件制作是不是把被测量的要素标准化了?

网友:

求距离!如果不对,那就是下面的坐标值啊,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厂家的设备

网友:

测量一个元素时,首先要看此元素的形状误差好不好,当然前提是点数足够多。测量正如你所说的,测量不是简单的给出测量结果,而是帮助生产者和使用者找到问题和分析问题。如你这样爱思考,真的很好。向你学习。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测量机是在加工现场的,只给个结果很容易,要让零件的制造者根据我的建议而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来,才是最终的。这样一来,给我的测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来,因此,在操作测量机时我要把一些问题先搞清楚弄明白,不然一切从何说起?我是初学者,问题很多,还望各位不惜赐教!

网友(2008-01-10):
测量机在计算平面度时取几个方向的坐标,是工件方向的吗?那样的话,用表打点( x" S' K; Y7 ^
后再用最小二乘或最小包容法去求平面度可否。(无测量机的情况下)

楼主:
用测量机测量平面度,其值有时和我们用传统的方法检查的结果有点不一致,怎样判断是要靠实践的

网友(2008-03-19):
如果平面度不好的话,而此平面还是高度方向基准,其它元素对其有较高的要求,此时如何采点,三坐标测量与传统的方法检查的结果有区别吗,(注此平面要求平面度如此)

楼主:
是有区别的,我们测量的值有时与实际使用不一样,我们测量的结果是具体单个零件的加工精度,当然,测量机实际测量合格的零件装配是没有问题的,有时测量机测量不合格的,装配时也满足需要,就象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各位真是高见,在下佩服。佩服啊!

网友(2009-04-06):
很简单,平面度是你采集的所有点中最高和最低的落差就是平面度,而粗糙度是所有轮廓的平均∑。。。

楼主:
粗糙度会影响到测头在取点时的状态的,测针越大影响越小,而测针越小,这种影响就越大,0.2毫米的测头和8毫米的测头在和零件接触时的位置一致吗?这样来测量他们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粗糙度会对测量结果起到影响的

网友:
回29楼:
粗糙度不只这样一个参数吧

网友:
Ra12.5的表面用三坐标来测量其实很尴尬的,可以想象咬花的表面测量平面度

另外一般表面粗糙度比较大的话,建议采用尽可能大球径的测针来测量

网友:
测量机采点受粗糙度影响较大,虽然说,测量机采用的是理论的,但是,实际使用时并不一定适合,

楼主:
这样,测量机在测量平面度时有参考的价值吗?

网友:
单点对平面度有一定影响

楼主:
我们在用测量机做平面度时,不会只取一两个点的,点越多越能反映零件的真实状况,十个点和几百个点结果是一定有区别的

网友:
我测平面度从来不用CMM

楼主:
测量机的使用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用来评估许多的要素,尤其是在做逆向工程时,他的作用比测量一,两个元素更具有作用,测量机能做的我们都来尝试,分析其中的成因,很有意义,这样我们不但对测量机有更多的了解,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有更多的帮助,测量机有这个功能,为什么从来不用来做呢??????

网友(2009-05-06):
先更正我在37楼的说法,不是我没用过,而是效果不好,特别是手动CMM的测量结果很难接受。

原因是最小二乘法计算出来的面并不是它的作用表面,我宁愿用光隙法,用平晶,平台,刀口尺加塞尺,三脚架加推表等。

本身这些的成本也更低。

楼主:
手动的不行,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我们讨论,有助于我们在今后更好,更精确的测量,

网友:
先更正我在37楼的说法,不是我没用过,而是效果不好,特别是手动CMM的测量结果很难接受。

原因是最小二乘法计算出来的面并不是它的作用表面,我宁愿用光隙法,用平晶,平台,刀口尺加塞尺,三脚架加推表等。

本 ...
引用 网友A:

39楼高见

网友:
三次元只是点的几个点
但是传统的是以整个面,如果上面有点毛刺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那差别就很大

楼主:
为什么只是几个点,不能够多几个吗,五十个或一百个,或更多????

网友:
呵呵,那样采点的话工作量太大了!不适合操作!我是不主张提倡的。还不如钨锰合金老师的办法好!(除非你有可以扫描的CMM)

楼主:
建模啊,导入,然后用网格取点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2009-06-06):
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2009-08-20):
都有一定的道理
现实中就要看使用手上有那些量具
用CNC一定要考虑探头的大小

39楼可行性高
有中国特色

网友:
所测工件粗糙用较大的探针

网友(2009-09-22):
粗糙度不同,测针选择有别,粗糙度大,如果选较小的测针,则测量误差就会大

楼主:
传统方法简单,使用也方便,但是有时候会受到制约,而且,比较大的零件在做检测时,不是很方便,测量机有他的优越性,

网友(2010-06-16):
一般采点要根据公差大小来确定测点数,平面度是宏观,粗糙度是微观方面,在PC-DIMS中平面度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法评定的,在我理解而言,三座标上的平面度就是最高点与最低点相对于拟合平面的法线方向的距离。平面度还与工件的厚度有关,如果吊起来翻转几次测量的结果又可能完全不同,并且在软件中可以看出其趋势。
传统的检测方法我们公司一般是用塞尺测量,塞尺测量更为直观,但不能反应整个平面的的趋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还望你多多指教

网友:
部分平面度怎么求的......

网友(2012-07-18):
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楼上的兄台,能介绍一下最小二乘法吗?像用最小二乘法如何计算圆的,等等.
谢谢了!!

网友:
很不错的答案

网友(2016-08-19):
学习学习,希望有用

网友(2018-07-1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