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的力学性能---请教

楼主(2007-05-09):
请问:

目前大陆这边的无缝钢管的力学性能参数的,主要是抗拉强度,只要一个大概的数值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无缝钢管也分材质的,材质不同,力学性能肯定也不同。

大陆化工行业普通压力管道很多时候采用20#

楼主:

2楼的大虾,谢谢
我们公司常用的无缝钢管的材质一般为20#和45#35#

网友:

管材的优势不在抗拉,在于抗弯曲。可以节省材料。
抗拉与材料的形式没有关系,与材料的组织结构有关系。
20号钢的抗拉强度为410MPa,
40号为570MPa。

楼主:

4楼的兄弟
我用的钢管是用在液压缸上面的
所以才要求钢管的抗拉强度
谢谢指教

网友:

常用的应该是20#和4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