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接口通信---[请教]

楼主(2007-05-10):
我想知道对于数控系统如何通过RS232或其它端口,来获取坐标值

网友:

我是用数冲的.用的也是RS232接口.

请教高手了.

网友:

获取坐标值,首先软件要支持啊
还有机床开机必须要回参考点啊

网友:

我知道RS232接口的联线,不过怎样实现的还真不清楚~~都是和I/O板相连的,我想和板子有关吧~

网友(2007-08-07):

1.2.2数控机床的工作原理
数控机床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刀具和工件之间的相对运动,完成零件的切削加工任务。
数控机床加工零件的主要工作原理如图1-8所示。其主要步骤是:
1、数控编程及输入

图1.8  数控机床的主要工作过程。
数控编程就是零件加工程序编制,即加工前根据被加工零件的图样要求,确定零件加工的工艺过程、工艺参数,并按规定的代码和程序格式编写零件数控加工程序。将数控加工程序通过输入设备读入数控装置。
2、数据处理和计算
对输入的加工信息进行预处理,即进行译码和预计算(刀补计算、插补计算、坐标变换等)。系统进行数控加工程序译码(或解释)时,将其区分成几何的、工艺的数据和开关功能。几何数据是刀具相对工件的运动路径数据,如有关G功能和坐标指定等,利用这些数据可加工出所要求的工件几何形状;工艺数据是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等功能,即F、S功能和部分G功能;开关功能是对机床电器的开关命令,如主轴起/停、刀具选择和交换、冷却液的起/停、润滑泵的起/停等辅助M功能指令等。数控装置对加工控制信息预处理完毕后,开始逐段运行数控加工程序。同时对从机床各部分反馈的信号进行处理。
详图见附件

网友:

在FANUC系统中好像是是用#5023,#5024。。。。获得,你自己在写个程序传到RS232接口就可以了;
SIEMENS用的是$IA_IM[X](好像是这个指令,你看下高级程编);SIEMENS往RS232里面写可能不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