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M7130溢流阀的型号?---[求助]

楼主(2007-05-10):
长春产M7130,油泵是YB1-100,溢流阀坏了,阀体上无型号,请问有换过此件经验的老师告知一下型号,谢谢!

网友(2007-12-01):
我单位也有一台出现了这种情况,给你的事一样的设备,好像是益都液压件厂生产,但现在这个厂找不到了,我把阀芯密封一端车了4个米去,现在还能用,你可以试一下,现在解决了的话,告诉我一下是如何解决的,好吗?

网友:
M7130的溢流阀多为HYY11型溢流阀,购买确实不太方便,但是这种溢流阀也比较容易修复。采用以下修复方案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
1,研磨阀体孔,要求孔径的不圆度和锥度不超过0.005毫米;
2,重做阀芯,配合间隙控制在0.008--0.025毫米;
3,检查弹簧,若弹簧永久变形或损坏则需更换新的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