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铜片或铝片上制作槽性花纹?---[请教]

楼主(2007-05-10):
请问在厚1mm的铜片或铝片(直径40mm圆形)上如何用机械方法(锻压或数控刀刻)制作出深0.5mm,槽宽0.4mm的直线槽?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话用模具在冲床上直接冲压成型,比较简单。

楼主:

如果冲压的话,可以压出这么小的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