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刀对中心怎么进行?---请教

楼主(2007-05-10):
   请教

滚刀对中心怎么进行?

谢谢!

网友A:

我知道有一种是拿一张纸放在齿坯上,移近滚刀,两齿顶同时压住纸就可以了。

网友(2013-05-28):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一种是拿一张纸放在齿坯上,移近滚刀,两齿顶同时压住纸就可以了。

比较赞同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