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焊原理及设备---[求助]

楼主(2007-05-10):
将一 08Al 的长条料(1945×66×1.5(料厚)),采用端面对焊围成圆形,不知道这样能否实现?

哪位大侠有对焊机和焊接原理方面的信息?

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07-06-30):

顶一下,帮忙啊

网友:

楼主好!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的帖子没有回复,见凉!

    其实氩弧焊用来焊接这种铝板应该是最好的选择,采用交流电源手工钨极氩弧焊,填充金属用该材料剪成长条,氩气纯度要高点在99.9%以上焊缝会更好。

楼主: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二氧化碳保护焊进行焊接的,焊完后焊缝要手工打磨,
高出的部分打磨后和零件的表面平齐,比较麻烦。
版主,采用钨极氩弧焊的话是不是不用打磨?
再就是手工的话长条不好连接,望指教。

网友:

用闪光对焊,速度快,效果好,可参照带锯条的专用闪光对焊机.

网友:

对闪光焊我不胜了解,对于铝板好用吗?请5楼能否给予讲解?谢谢!

网友:

请注意,08Al不是铝.而是优质碳素结构钢

网友:

抱歉!是我错了。

非常感谢7楼Welding大侠的指正,谢谢!

能否告知一下08Al的化学成分吗?

网友(2007-10-23):
用对焊机焊就你的对焊机的功能和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