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小知识[ZT]

楼主(2007-05-10):
继电器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一种元件,一般由晶体管、继电器等元器件组成的电子开关驱动电路中,往往还要加上一些附加电路以改变继电器的工作特性或起保护作用。继电器的附加电路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

1.
继电器串联RC电路:电路形式如图1,这种形式主要应用于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低于电源电压的电路中。当电路闭合时,继电器线圈由于自感现象会产生电动势阻碍线圈中电流的增大,从而延长了吸合时间,串联上RC电路后则可以缩短吸合时间。原理是电路闭合的瞬间,电容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可视为短路,这样就将比继电器线圈额定工作电压高的电源电压加到线圈上,从而加快了线圈中电流增大的速度,使继电器迅速吸合。电源稳定之后电容C不起作用,电阻R起限流作用。

2.
继电器并联RC电路:电路形式见图2,电路闭合后,当电流稳定时RC电路不起作用,断开电路时,继电器线圈由于自感而产生感应电动势,经RC电路放电,使线圈中电流衰减放慢,从而延长了继电器衔铁释放时间,起到延时作用。

3.
继电器并联二极管电路:电路形式见图3,主要是为了保护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当图中晶体管VT由导通变为截止时,流经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将迅速减小,这时线圈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与电源电压叠加后加在VTce两极间,会使晶体管击穿,并联上二极管后,即可将线圈的自感电动势钳位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此值硅管约0.7V,锗管约0.2V,从而避免击穿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并联二极管时一定要注意二极管的极性不可接反,否则容易损坏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

网友(2011-05-14):
搂主讲的东西虽然简单,但很实用

网友(2011-07-17):
2.继电器并联RC电路:电路形式见图2,电路闭合后,当电流稳定时RC电路不起作用,断开电路时,继电器线圈由于自感而产生感应电动势,经RC电路放电,使线圈中电流衰减放慢,从而延长了继电器衔铁释放时间,起到延时作用。

这个地方有点想不通啊,如果没有这个放电回路,感生电动势没有地方放电,断开时间岂不是更长???

应该说电容里面存的电量持续给线圈供电,能够延时一段时间。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学习了,确实实用。现在懂这些并能实际应用的机会不多了。

网友(2011-09-02):
不错 学习了 液压配件www.wzxingwang.com

网友(2011-10-12):
楼主可以讲一些开关、与继电器的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又多长点知识了。

网友:
不错 学习了www.ups023.com        重庆ups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