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用铣刀执行G02走圆---[请教]

楼主(2007-05-10):
请教:

加工中心用铣刀执行G02走圆时,加工出的圆为什么圆度不好,起始点与终点有明显的接刀痕?而且加工的圆越大越明显。

网友:

应该是机床间隙的问题,或者你可以加圆弧进退刀.

楼主:

是不是每台机床都是这样,这个间隙在机床验收时是不是也有要求的,一般新机床能够在什么样的范围?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后来的解决方案是,加"圆弧进退刀"

网友:

是不是间隙不好啊,楼主,我觉得别的方面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机床本身精度,还有机床放置水平精度,刀具的磨损,都有可能。越是大的越能表现出来。也有怎么一句话越大的越难加工。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内容紧供参考。

网友:

很简单啊!圆弧进刀,圆弧退刀就可以了。我们以前的公司每年做几十万件铝合金零件,质量一直都不错。我们的客户是世界500的噢。

网友:

1.先检查机床铣圆误差补偿(在参数里可以调整,你问问机床厂家,我也遇到过);
2.如果1好的话就圆弧进刀,圆弧退刀;

网友:

先做个圆度测试 再调调增益 加工时圆弧进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