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用挡圈安装---[求助]

楼主(2007-05-10):
<>各位,在电机生产中,有一工序是在电机轴上安装挡圈,但是目前的工艺极为原始,用纯手工操作。请教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专用设备或者较为先进的工装介绍,谢谢!
<>渴求中--------------------------

网友:

哦   我们在一汽大众的时候看到过安装轴承滚动体的机器  是一个类似震动筛的传送装置
能够安装
具体的不好意思  当是偷拍了张照片   不过被我给弄没有了
呵呵

楼主:

请教傲骨悲鸿大虾,还有没有具体印象?

网友:

电机挡圈什么样的?2楼说的是用电磁振动输送和分拣,自动装配前用来整理零件的,分拣电子零件也用得很多,广东有不少厂家可以定做。

楼主:

电机轴用挡圈是轴承定位用地

网友:

在电机轴上安装轴承倒是用过轴承压装专机,安装挡圈还是纯手工操作.

网友(2008-01-02):
这个我有经验,可以用振荡送料器一个个送料,要求用个拨叉(气动)将挡圈定位安放,然后用另一个卡簧钳一样作用的装置(气动)将挡圈撑开,将电机轴放入挡圈,松开卡簧撑开装置。就可以了。整个工序,可以全自动。一般5秒一支。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图纸因为是即时加密的,带走也没用。所以只能笼统的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