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油缸过热---[请教]

楼主(2007-05-11):
此前,油箱内的用46号耐磨油因为进水.  造成工作时压力挑不上去.最多 200MPA.切割能力差.

最近刚换了新的耐磨油. 原来已坏的油缸和高压缸也分别换了新的密封. 冷却器只拆开两头的盖,清理了一下水锈.

然后开机.工作半小时后. 原来不热的油缸变的很热.左侧的单向阀也变热?

请教怎么让 本来不热的油缸,怎么会在换了一次油以后工作时变热?

4 u8 A7 v. M E6 h

谢谢!

网友:

冷却正常吗?
高压水的压力正常吗?有多少?
你的设备是哪家的?

网友:

好象用的时间蛮长的了?

网友:

请先检查一下冷却器的出水的水温与进水水温是否有变化?有多大变化?是否已经在正常冷却?

网友:

单向阀的发热多与泄露有关,请检查单向阀的密封情况是否可靠.

网友:

溢流阀调整过没有压力是否过高

楼主:

高压累计时间不到3000
昨天切割压力190-200间.
进水与出水的温度有变化.和以前差不多.

有出现了个新问题.
今天拆卸了高压缸连接蓄能器的管子.  把高压缸两头的高压钢管裸露出来.然后开高压.
发现,右边的被高压打出来的水持续性好.左边的打出来的水持续性明显低于左边.

次前一天试验, 切割半小时后,右边的单向阀高压缸比较热. 而左边的一天也不热. 同时油缸也非常热.

网友:

你在一楼说你是左侧的单向阀发热严重,而在7楼又说右侧的单向阀发热?这两种状态下动过什么地方?
从7楼的描述情况看,请重点检查左侧低压和高压单向阀是否可靠.
油缸发热请检查一下油缸内的密封是否有效.

楼主:

问题解决了.如斑竹所料.
水流量不足.换了出水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