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达不到扬程,怎么办?---[请教]

楼主(2007-05-11):
各位大虾,我家水泵标注扬程20米,但现在只到5米就不上水,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什么泵啊,有可能是进水口堵塞。

网友:

有几点工参考:1.电机轴承坏2.水泵叶轮坏3.进水口堵塞4.管道漏水5.水源的水供应不足
如是离心泵还要考虑1.进水龙头是否损坏2.进水管道是否损坏3.水源是否离泵较远等

网友:

应当指出,铭牌上标示的扬程是指水泵本身所能产生的扬程,它不含管道水流受摩擦阻力而引起的损失扬程.有可能管道设计出现问题,能量消耗在管路损失上,就可能打不到20米的高度上.你需要核算管路损失.

网友:

泵如果没问题,就考虑一下管路.首先检查泵,其次检查管路

网友:

机泵安装完毕了吗?如果出口没有连接管道,直接启动的话,能够达到5米很不错了!
将所有的管道、设备连接后测试,应该没有问题的。
三楼把机泵的基本维修点都说明白了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我在主要查找上水管漏气问题,已基本解决,现在情况还可以。看来上水管路密封非常重要!

网友:

叶轮中心区进了空气,水泵的出力当然会下降很多的!

网友:

第9楼 说的对  你只要将出口用手按住 用嘴吹向进口  如果有声音  就表示叶轮中心区进了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