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阀门冒口下的缩松问题如何解决?---[请教]

楼主(2007-05-11):
铸造阀门冒口下的缩松 如何解决??

望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

调整化学成分:降低磷含量。灰铁或球铁适当增加碳、硅含量
加大浇冒口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加高浇冒口高度;提高炉温1450度;热解处下冷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