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输出连接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11):
请问:液压马达输出连接的联轴器需要过载保护怎么办,是不是有重联轴器当他的所连接的轴超过一定的转距时,就好自动打滑,切断与液压马达的连接!要是有的话,请问是那种型号的联轴器,多谢!

网友:

可以选择第一重型机械集团的电磁联轴器,能够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真搞不懂,既然是液压马达,为什么还要什么联轴器过载保护?
在液压管路上安装溢流阀通过调整油的压力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

KTR也有过载保护的联轴器,可以去查查。

网友:

应该不需要什么过载保护吧。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本身使用液压马达,在回路上就可设置过载保护.在马达输出轴上再加过载保护,纯属多此一举.如果设计不当,对液压马达反而会造成损坏.

网友:

他说的是液压泵吧,许多人把液压泵叫做液压马达

引用 网友A:
真搞不懂,既然是液压马达,为什么还要什么联轴器过载保护?
在液压管路上安装溢流阀通过调整油的压力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

液压传动的一个优点就是可实现过载保护,可以好好利用这一优点

网友:

液压泵不也是一个原理呀,系统里有过载保护回路不就可以了,要联轴器完全是多此一举。

网友:

加装弹性联轴器,应该主要是削除不同轴的误差,过载保护在液压系统里做文章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