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体中的双螺旋冷却液孔是如何加工的?---[请教]

楼主(2007-05-11):
请教,刀具体中的双螺旋冷却液孔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网友:

我也正琢磨呢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打两小孔,一拧!

网友:

铸造时侯弄出来的,在大陆没有这个技术!

网友:

楼上有资料否?

网友:

是棒料制作时的孔,后加工刀具是要参照冷却空来加工,据说这种棒料都是进口,未考证.

网友(2007-11-21):
是粉末冶金时挤压时做出来的.
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就只能做一个孔的?

网友:
请问,你是销售刀具的还是制造刀具的?国外的与国内的工艺很大区别的

网友:
那你帮我做一个15mm 直径的枪钻头,俩孔的!
M8丝锥俩孔内冷的!
不要用别人的技术哦!
道理谁人不知道?我用木头也能削一个样两孔的出来,可能用吗?我不是妄自菲薄,是做合金的企业的人告诉我的,他还会说自己的不好吗?
落后还不自知,才悲哀.

网友:
的确是粉末冶金的。据说也有用到水切割技术。纯属听说,未验证。

网友:
我在我国相当大的合金生产基地参观时,有人告诉我的,我亲眼见到的粉末冶金压制的,可是,我见的实在不敢恭维,象进了煤矿一样黑……

网友:
见到各位大虾的讨论,长见识啦!

网友(2008-01-21):
先烧结有二直孔的棒料,然后通过工艺处理拧出不同螺旋角度的棒料

网友(2008-06-26):
我检查了SANDVIK的U钻,也有螺旋的内冷孔,孔壁不是加工加工的纹路,有短螺旋的痕迹,不知道时如何加工的,材料是什么?

网友(2009-04-10):
印象中内冷双螺旋孔不是十楼说的那样做的。
好像是直接就有模芯

网友:
肯定不是加工的啊,相当于消失模的方法铸造成的,估计几千年前的商代人都能造出青铜材料的这样螺旋线。当然如果是合金的材料就得是粉末冶金,原理都一样
如果冶金出来的螺旋线内壁不够光泽,我想还会有后续手段,比如高压磨料喷注等。
我不用看也就知道8.9成了,

网友:
晕我们厂就能做只是不是很全面,只能做一些型号的

网友:
这个是怎么样做的啊,就没有人人知道啊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嘿嘿

网友(2010-12-12):
额  这个技术没有人 从国外来知道的吗?

网友(2011-01-17):
给大家看点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资料吧:

网友:
其实,国内株洲硬质合金集团就能做双螺孔的棒料。

网友(2011-06-06):
这个你可以了解一下法国福雷孔公司(forecreu),全球唯一一家生产高速钢内冷棒材的公司。到他们网站上了解一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