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X52K铣车的变速箱---[请教]

楼主(2007-05-11):
请教

2 X8 w8 M+ o F& V

一开车变速箱就发热,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请问你维修的时候做过什么改动?
发热有几个可能:齿轮过紧,轴承,挂档滑块都有可能产生热量。

楼主:

还没有开始
12号才开始修的
我想提前做好准备来迎接明天的工作
轴窜有可能引起发热吗?

网友:

轴承卡死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如果轴窜是不会轴承卡死的,还有别的,可以从2楼说的,其它项检测
可能是哪根轴或齿轮卡死导致

网友:

一般的这种情况都是由轴承的问题引起的,还有润滑的问题,负载。只有打开了才知道。

网友(2007-11-21):
使进给变速箱吗,建议先检查一下电磁离合器

网友:
请检查下快速和慢速离合器有无干涉,。

网友:
一是润滑不正常(比如缺油)可能造成温升;
二是轴系的固定间隙过大(轴承磨损等)造成齿轮的啮合异常,也有可能造成异常温升;
三是离合器开合不彻底,也有可能造成异常温升;
光说不管用,打开看一看是关键!

网友(2009-10-14):
我们的是电磁离合器烧毁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