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EK材料的有关资料,求

楼主(2007-05-11):
谁能提供一下PEEK材料的有关资料?谢谢!

. }* r& W8 _ Z- z1 _. T$ u `* C

网友:

聚醚醚酮(PEEK)是一种耐高温的结晶型热塑性工程塑料。

它具有较高的耐热性,长期工作温度为250度,短期耐热可达到315度。耐热水是突出特征,如在80度的热水中浸泡800H后拉抻强度断裂伸长率基本没有变化,且耐热水性超过了聚醚砜(PES)和聚苯硫醚(PPS),即使在200度蒸气中,其拉抻强度、质量及外观也不发生显著变化,可长期使用。在很高的交变应力的作用下具有很好的抗疲劳性,并且有长期的耐负荷性,耐磨性好。有极好的阻燃性,有自熄性,在树脂中不含有阻燃剂,分子中也不含卤素,所以燃烧时不会污秽环境,氧指数达24-35,阻燃等级为UL94V—0。PEEK除可溶于浓硫酸和浓硝酸中变黄外,对其他溶剂均稳定,但若结晶不充分,会在丙铜类溶剂中产生裂纹。
PEEK的成型加工 可注塑、挤塑、吹塑、压制等。
用途:它是一种综合性能优良的工程塑料,薄膜可流延或定向,用作电线被覆线、原子能工程部件、H级或C级电绝缘材料、柔性印刷电路板、热泵机壳或机架、油井联接器、阀门、金属耐热或防腐涂料,单丝,包扎带,筛子、地铁、矿山、油田、电器工业、原子能工程、化工设备等方面。

网友:

能告知我详细的机构和电性能参数吗?我想知道它的表面体抗是多少。

网友(2007-06-12):

找电子工业相关的书。PEEK在电子工业上用也很多,对它的电性能要求苛刻,应该有数据。

网友(2008-01-07):
有没有具体的参数,例如吸水率等,Who can help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