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冲床的液压控制系统设计---[请教]

楼主(2007-05-11):
本人目前正在从事高速冲床的液压伺服系统设计,但是面对1000次/min的冲击速度,不知道如何选择换向阀。

因为换向阀通常的换向时间为30ms以上,达不到系统的要求,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我将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选择高频响伺服阀。有的伺服阀的阀芯100%开度时跃阶响应时间可以达到10ms。按照1000/min的要求(16.7Hz),响应时间为60ms,所以频响足够。现在要知道的是冲头的行程(振幅),按照频率,振幅和冲力,工作压力算出最大流量要求来。再结合频率流量去选择伺服阀。你可以去查查MOOG公司的伺服阀产品。

楼主:

二楼的你好,非常感谢。现在有个问题是伺服阀成本较高,能不能选择一个陈本低一些的。如哈雷的液压控制系统如图所示,它的换向阀应该是电液换向阀吧,请帮忙看看!

网友:

这应该是差动双泵控制回路,采用电液换向和自动卸荷转换阀,从该图推理,主要是靠大流量来保证速度,一般电液换向阀的频率为300HZ,1000次/分的频率油缸也是很难实现的,请重新明确参数!

楼主:

对于上图哈雷系统的要求是在6mm冲程用时105ms,也就是说10hz,对于这各频率来说电液换向阀也是很难达到的吧,我觉得是不是用了电液比例换向阀啊,希望大家帮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