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嵌离合器的齿数为什么多是单数---[请教]

楼主(2007-05-12):
正在设计一套气动马达的减速机构,需要一套牙嵌式离合器,但查设计手册里都是单数齿,不利于加工,有谁知道原因请赐教!谢谢!

网友:

一般单数齿利铣削加工,铣削加工路径是通过式,便于加工

网友(2008-06-12):
牙嵌加工和处理的要求比较高,如果采用现有的牙嵌离合器,我可能帮得上忙

网友(2010-02-09):
手册上面矩形牙和梯形牙基本上是单数,是方便加工吗?有加工经验的指点一下呢

网友:
便于在铣床上加工

网友(2010-04-24):
恰恰相反,单数是便于加工的。

网友:
我也正要设计一套牙嵌离合器装置,楼上专家有没有相关资料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5-09-02):
我记得手册说奇数是为了便于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