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器,左侧高压管发热严重,右侧正常---[讨论]

楼主(2007-05-12):
增压器两端连接增压器与蓄能器的高压管左侧的用一会就发热严重,而右侧用很长时间温度却很正常,这是为什么?

今天遇到个问题,如题,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讨论讨论,以后我再告诉大家原因.

网友:

雷雨 网友好!

我的理解,蓄能器是起一个缓存的作用:
1、当外界压力高于蓄能器内部压力时,向蓄能器输送压力。
2、当外界压力低于蓄能器内部压力时,蓄能器向外部输送压力。

当一个管路某一局部发热,说明液压油在此处流速大,流量多,做功多,当然就会发热。

或者此处管径细,出现了狭路使流速增大的原因。

或者两个蓄能器,一个离工作点近(阻力小),一个离工作点远(阻力大),
阻力小的做功多的原因。

你给的未知数太宽,只能瞎堵。也不知矇对没有。

syw  070513---20.05

网友:

从你所遇到的故障来进行分析:
1.由于低压水的水源是由一跟管子分成两股,因此左右两端温度不同肯定不是水源的问题。
2.因为是左侧管子发热,因此问题肯定出在左边。
3.个人感觉是泄露问题,也许是密封件或单向阀泄露:你可以摸一下高压缸、外直角两通等其他零件的温度,如果左右温度不一样,就可以缩小问题的范围,进一步找到故障所在。

楼主:

谢谢关注,请继续!

网友:

基本肯定的说是泄漏,看看你的单向阀芯密封面是否不够光滑?有必要的话可以研磨下密封面!

网友:

你摸摸左侧的高压单向阀,主要是它热吧,那么有可能就是这里面的高压阀芯出现问题.另外注意下里面的密封环.

网友:

应该是单向阀出现高压泄漏。

网友(2007-06-11):

看看出水单向阀里的阀座和阀芯密封面是否有磨损

网友(2007-08-05):

其实版主早就知道,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吧.正常的维护保养而已!非常容易!

网友(2007-12-06):
应该是泄露问题. 不过不能肯定是哪部分,可以考虑拆下来查一下.

网友:
哈哈哈...我也觉得是在考我们, 这太简单了,  版主, 出点难的问题,大家玩玩

网友(2008-01-18):
恩。大家的看法蛮多的,还是版主你发表答案吧

网友(2008-04-03):

单向阀坏掉了  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2008-08-04):
版主打算什么时候发答案啊!
看看在不在以上各位大虾说的答案当中

网友(2010-03-16):
哪边发热就是哪边的单向阀出问题了。

网友(2010-07-20):
有可能是左侧漏水.也可能是左侧的高压缸或止回阀有毛病.建议更换高压密封圈和止回阀阀体的O型圈.

网友(2010-09-16):
版主,请问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我有些问题想请教

网友:
哈哈哈。。现在我是版主, 有问题我尽量回答你, 我QQ 609120985

网友(2010-11-22):
漏水吗?也可能是内漏.建议更换止回阀组件和高压密封圈

网友(2011-02-22):
来看看啦!!!!!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东北地区太阳能热水器招商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电机修理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吉林省动画学校吉林省动漫学院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