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壳镀镍能通过盐雾实验吗?---[请教]

楼主(2007-05-12):
请教各位大虾,

0.22mm厚的冷轧钢壳表面镀2μ~5μ厚的镍层,能通过16h的中性盐雾实验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要达到几级

楼主:

6级以上,可以吗?

网友:

肯定通不过的,涂层要在5μ以上,但是成本就高拉

网友:

我们用过镍铬合金镀可以经受海水较长时间浸泡,但成本较高

网友(2011-08-09):
要看镀层的厚度,,5微米估计防锈效果很一般啊 !!!

网友:
镀镍2μ~5μ,16小时,6级以上,肯定是过不了。
我用钢板去过48小时盐雾试验,且不能有任何变化,而且还要耐磨。镀彩锌,镀白锌,镀镍,都试过通不过。
一般的镀镍,9个小时就氧化了;镀化学镍最多8小时就氧化了;镀多层镍,也就30多个小时,就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