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加工方法---[图,请教]

楼主(2007-05-12):
请教直线导轨的加工方法,最普通的导轨,钢珠是来回走的,不是循环工作的,怎么把成本降低,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问题帮不到了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买的,我想批量加工怎么也比自己加工的便宜吧
愚见!!!!!

网友:

非标的直线导轨,我们一般是这样做,固定块用磷青铜,移动端用Cr12淬火到HRC58-63来用,至于加工,大概是磨出来的吧.
以上只作参考意见.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怎么把价格降下、

网友:

量是长期的吗?是的话细化工艺。加大每日的产量。

网友:

买平面磨同车上活

网友(2008-08-14):
用成形磨的方法,加工直线导轨;其砂轮是CBN砂轮;
两端靠回流挡板来循环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