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铸生产线机器人设计---[请教]

楼主(2007-05-13):
我碰到一个设计,是设计一个铅钙合金锭浇铸线上要做一个浮渣铲除机器人,那个机器人负责把铅钙合金模中浮渣铲除掉,那个模大小是500*100的。

请教:

那个机器人上面的驱动用液压缸好还是电机好,我考虑:

1、电机能不能适合那个温度用,

2、液压缸尺寸使机器人显得太大。

请教大家我该怎么样选择,或是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谢谢!

网友:

说说铅钙合金的温度,液压系统也是有温度要求的,如果不能满足,尽量用机械机构远距离传动或者加装隔热~~

网友:

考虑用波峰焊机上的高温电机?

网友(2008-02-17):
使用侍服电动比较好用

网友:
铅钙合金的浇注温度,液压系统应该可以满足吧,我们原来近距离切割1000多度的红钢,用的就是液压驱动,效果不错,但是“液压缸尺寸使机器人显得太大”有一点吧,采用高压系统是否可以减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