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可否用于冲压钢件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07-05-13):
请教:

阳极氧化可否用于冲压钢件表面处理?

谢谢!

网友:

顶一下
冲压钢件表面处理可以电镀
阳极氧化用于铝制品

网友A(2007-12-14):
不锈钢是可以进行阳极氧化的,得到的氧化膜比钝化膜的耐腐蚀性强数量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是可以进行阳极氧化的,得到的氧化膜比钝化膜的耐腐蚀性强数量级

您确信?

网友:
只听说过铝合金做阳极氧化,没听说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确信?

当然
我们公司现在正在用这个工艺

而且可以抗冲压!

网友:
阳极氧化---铝、铜、镁、锌、镉、钢

钢的阳极氧化---
氢氧化钠---40% ; 温度--122C ; 电流密度--5-10 ; 时间--10-30min ; 阴极--钢板
工件在进入阳极氧化槽前,需经除油、酸洗处理,而后在40-50C和5A/dm2条件下,于5%重铬酸钾溶液里进行阳极处理,并彻底清洗后方可进行阳极氧化成膜
钢在氢氧化钠溶液里阳极氧化得到的是黑色氧化膜。较高的电流密度和较长的处理时间有利于形成厚而孔隙少的膜层。而在过高的电流密度和温度下,则生成疏松多孔的膜层。工件如果预先经过抛光,可以降低膜层的孔隙率。

网友:
NOKIA6300手机的外壳不是最好的实证么

网友:
6楼
脚踏实地社友曾发过"不锈钢是否能阳极氧化处理"后被大家否定了
今看到你的帖子,很振奋!
谢谢你把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请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