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13):
请教:

3 \/ w j

防爆阀是什么样的?它起什么作用?和节流阀有区别吗?当油路发生破裂,防爆阀会怎么样?物体是会慢慢下降还是完全封死油路?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先说说他的工作介质,适用场合,

我接触过的防爆阀是当管内或室内压力超过一个安全值时,防爆阀会自动打开,泄放多余的压力。

网友:

防爆阀是防管路爆破时 油液流出及负载掉下的

楼主:

2楼说的好象是溢流阀之类的。防爆阀是装在油缸和油管之间的,防止油管爆裂重物快速下降造成事故。有没有结构简单一点的?3楼的太大了。

网友:

有管式的防爆阀卖的

网友:

你好,目前液压防爆阀完全为国外进口.一般形状为直线型带六方,有内接式或外接式,结构紧凑,简单.和节流阀有很大区别,当油管暴烈时,物体会瞬间静止,可以慢慢落下或静止不动,看防爆阀的结构不同.

楼主:

楼上的你见过什么样吗?有没有图片啊

网友:

有啊,

楼主:

可以发上来看看吗?最好有结构图

网友(2008-01-08):
管路防爆阀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管路防爆阀是常开的阀,在自由流方向属于常开,在反向,当油液反向流过防爆阀时,经过节流口的产生的压差小于弹簧产生的弹簧力,所以,阀口保持常开,而当阀一端的管路爆裂后,使得节流口一端压力为零,所以此时,弹簧力远小于回路产生的压力,使得防爆阀关闭,从而,起到防止重物继续下降而产生危险。
      管路防爆阀既可以完全防止重物下降,也可以是重物缓慢下降,结构不一样,重物缓慢下降的那种就是在阀座上有小孔。

管路防爆阀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回油流量的大小来选择适合的规格,并参照样本参数,如果不合适的话,可以导致防爆阀误动作。

网友:
我找到了一些管式防爆阀的图片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管式连接:直接用接头连接到有防爆要求的场合,外接式!
如图:

螺纹插入式:一般直接旋入油缸的油口内:
如图:

知道了把!!!!详情可以联系我!!jackyzhang200159@sohu.com

网友(2008-04-13):
这个主要是怎么使用的啊?看图上是装在油缸的大腔,是不是当油缸大大腔压力过大时,管子破裂,弹簧端的压力变为哦,关闭,是这样的吗

网友(2013-06-20):
我在设计烟尘净化的,进风口处装防爆阀,3000风量每小时,我要用多大的防爆阀,简单一点的(粉尘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