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油缸活塞沟槽加工及密封圈配合?---[请教]

楼主(2007-05-13):
有专业做油缸的请来指点,如何做好油缸活塞沟槽加工及密封圈配合。

网友:

你严格按照选型密封件提供的沟槽尺寸要求来设计加工就应该满足要求了。

网友:

沟槽内的光洁度怎么做的光一点呢?

网友(2007-09-19):

热处理前留量,热处理后车(有条件可以磨)就行了

网友(2009-10-21):
尺寸设计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