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斗设计---[求助]

楼主(2007-05-13):
; ]* y$ C n0 K5 _+ ] C

1、挖掘机挖斗斗齿的加工方法、尺寸、及强度要求。

2、挖斗的尺寸有要求

如有的前辈请给予指教

网友:

问题不具体。这样提问不好帮助的。

网友(2008-06-20):
需提供斗容,物料等数据

网友:
自己看设计手册吧。

网友:
查国家标准,连同计算斗容的公式都有的

网友:
同意五楼的,直接找国标就可以了,我只有一份纸质的铲斗容量计算方法的国标!

网友(2009-04-17):
最简单的方法,把原来图纸进行放大或缩小,然后进行优化设计即可

网友:
铲斗的设计有不同的工况确定,如果是土方作业则是普通斗,装载作业则是加大斗,矿山作业是岩石斗。斗容则是由挖掘机的动力决定,所以是综合很多方面的。材料一般采用Q235,斗齿国外采用锻造,国内则是铸造为主,另外铲斗在使用前都得考虑加强,所以在设计时其质量得考虑,不能太重。总之一个铲斗的设计要考虑很多,还有耳板的受力分析,有限元分析,等等。

网友:
要看你设计的是什么类型的了

网友:
正斗和反斗也是不同的,斗容根据国标及挖掘机的动力机构确定,其他的设计结构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计算。使用的工况决定性较大。

网友(2009-05-23):
斗容0.1m³,怎么设计啊?

网友(2010-04-26):
借LZ平台也想请教关于铲斗的设计问题。能加大家好友吗?

网友(2010-06-09):
铲斗的设计有不同的工况确定,如果是土方作业则是普通斗,装载作业则是加大斗,矿山作业是岩石斗。斗容则是由挖掘机的动力决定,所以是综合很多方面的。

网友(2010-07-25):
直接找国标就可以了,我只有一份纸质的铲斗容量计算方法的国标!

网友(2012-01-13):
我们公司专业生产挖掘机挖斗、松土器,有问题可以问我,QQ:1726240010

网友A:
到现场直接找一铲斗测绘尺寸回去照做。

网友(2012-08-21):
引用 网友A:
到现场直接找一铲斗测绘尺寸回去照做。

材料呢?

网友(点评):
找现场打工处的老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