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普力抗磨液压油#46与ISO VG46HV之间添加错了,后悔---[请教]

楼主(2007-05-14):
1、因为我的过错,本人误将长城普力抗磨液压油#46与ISO VG46HV之间误添加错。请高手指点。

2、如果误添加10%有关系吗?

3、盼大家指点

& s1 w' H# L g' x W2 S$ Z

低级错误,悔啊!!!!!!!!

网友(2007-11-26):
楼主ISO VG46HV是哪家公司的产品,从品质上来说HV要比普力高一个档次。但是两种产品是不能随意混用的,前面的帖子也回答过原因。如果想判断有什么后果最后进行一个油品混兑的试验,否则最好冲洗系统、重新换油。

网友:
楼主没弄明白吧,,
我可以说一下,,,
ISO VG46是ISO标准下的粘度级别,,是一个范围,粘度界限是(m㎡/s 40摄氏度)41.4--50.6;HV是一个等级
长城普力46#液压油是具体的一个油品,,就是粘度为46的液压油,粘度界限是(m㎡/s 40摄氏度)41.4--50.6;

假如是一个公司出的油品的话,具有相溶性,假如不是一个公司的油品的话,就绝对的不行,因为油品里的添加剂不一样,要破坏油的固有性能,绝对要换掉

网友(2008-08-13):
会是液压系统失压的 最好还是别混用

网友(2010-02-12):
有道理,应该清洗系统换油。